4730z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10-15):
板号4210P的机器拿过来是不触发,拆机量主板3V5V正常,按开关,下面的电源指示灯有亮但电流上不去,上到0.02,一点点啦。。初步判断是南桥的问题,先量晶振,EC正常,南桥好像有没不正常,示波器坏了。。看不到波波。还是先一步一步查吧,EC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ACIN LID PSW OK查RSMRST有正常跳变,PWRBTN也有正常跳变。看来不是EC的问题,接着查南桥吧,最量RTCRST是只有0.8左右,不正常,RTCVCC也差不多,看来是这里的问题。量COMS电池没电了,换一个加电正常,分析,南桥由于没有供电和复位,导致南桥无法工作,电流只能上到0.02。。故障比较简单。。没分了哥哥帮忙加点分吧
后续,主板放了一会还是不行,COMS电池也低了,看来是什么东西拉低的电压,查COMS电跟,二级管到南桥的VCC正常,量阻值500多,以为正常,只有断开到南桥的电阻了, 四路ICH_RSCRST和ICH_SRSCRST 和ICH_INTVRMEN 和SM_INTRUDER断开后故障依旧, 看来可能是电容漏电影响的查RTC连接的电容全拆掉, (C448 C446 )量阻值1000多,最C448阻值为500多,C448坏

网友:
和那个电池短路的有得一瓶

网友:
就这也想加分

网友:
能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A:
那不插电池能不能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插电池能不能亮呢?

当然不量,看我后续贴

网友:
是不是开启信号那边的问题,没电时查下ec的条件吧

网友:
可以看得出,LZ功力深厚,修板思路也很清晰,但是在文字叙述方面条理性不强!

网友:
思路是对的,EC 工作条件,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这种情况是AMD的芯片组才会有吧!

网友:
学习学习知识就是金钱

网友:
楼主好思路就是表达的不是很好,俺是新手不是太明白……

网友:
这个 机器 和L300 一样 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