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HK280-22GP 求助

楼主(2013-10-15):
此电源可以启动,电压就是低了一点12V变9。6V,5V变4。7V,3。3V变4。2V不知怎么修,求解。

网友:
检查431及其周围的电路。

网友:
这个还不如买一个

网友:
这种情况有时不一定是稳压电路的问题,注意检查一下前极的两个大电解滤波电容的电压是否大至相等,约为155V左右.如果此两电容上的电压相差悬殊会造成两开关管工作不对称,也会造成电压偏低的情况.如果两个大电解滤波电容出现电压不对称请重点检查同两电解电容并联的分压电阻阻值是否相同. 如若不同更换为两个同阻值大电阻.注意大电解电容的其中一只是否有鼓包露液现象,如有请同时更换两个大电解滤波电容.

网友:
我的航嘉也是能够启动,但是电压偏低,也是不懂得怎么查了,郁闷,难道航嘉有这个通病

网友:
刚没看清的的3.3V变4.2V。

如果3.3V变4.2V就不会是我前面所说的情况了.很有可能是3.3V电压不正常升高导至过压保护电路动作,这时可以先断接绿线到地让电源工作,测量一下PG信号灰线电压是否为4.5V以上高电平(正常情况下电源在工作时PG点的电压为4.5V以上的高电平)来确认是否是保护电路动作造成电压偏低,像这种电源上到主机一开机会出现电源风扇晃动一下即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