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 独显不亮机

楼主(2013-10-15):
三星RV415,版号:BA41-01534A
进过水,3V、5V、EC、桥、网卡、声卡、读卡器芯片短路都换了,换后能触发,电流0.7-0.9不亮,BIOS片选有电压,无波形,刷了很多bios也是一样,BIOS芯片也换了。

又换了显卡,电流有几次跳变,到1.0后慢慢升到1.2左右,有时会升到1.4A,然后又降回1.1不亮,然后又换了CPU情况还是一样。
触发后CPU和显卡会发烫,用诊断卡跑代码跑53(先前刷了个BIOS跑2B),去掉内存代码跳变的很快,看不清楚。
CPU旁电感电压0.89V、1.31V.内存电感1.49V,3、5V电感3.28V、5.05V,桥电感1.08V,桥电感1.04V,显卡电感0.96V。各供电都正常,而且有波形。
哪位高手能帮我看下是什么问题,在线等,提供图纸和点位。QQ847449877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的供电一般问题比较多

网友:
电感供电,和显卡背面的电感、电容都测了,都是正常的,小电感都有供电。这个显卡供电位置进过水,芯片和电感我都换了的,还是一样。

网友:
这机器修好要花多少大洋呀

网友:
成本200左右了

网友:
还是查下进水哪里有没有断线什么的

网友:
我把周围清理干净后,看了下没断线,进水不多,但会不会板层断线?

网友:
要是有短线  楼主就折本了

网友A:
我是想楼主请教的:前几幅电压图中,哪里能显示出你红色字体的电压呢?还有你测量的波形是电感前端吧,为什么不测量输出端呢?

网友B:
BIOS没波形 往上查呀  LPC帧周期   如果还米有  PCI帧周期   还没有 CPU的ADS#  还没有 就差供电时钟和复位吧

网友C:
量一下桥旁边的电阻、电容对地阻值,看看有不有无穷大的,若有,说明桥里面有空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IOS没波形 往上查呀  LPC帧周期   如果还米有  PCI帧周期   还没有 CPU的ADS#  还没有 就差供电时钟和复位 ...

我把诊断卡接LPC接口上能跑码,卡在53,能跑码了,能不能说明CPU已经工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桥旁边的电阻、电容对地阻值,看看有不有无穷大的,若有,说明桥里面有空焊!

桥和显卡周围的原件都查了,无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楼主请教的:前几幅电压图中,哪里能显示出你红色字体的电压呢?还有你测量的波形是电感前端吧,为什 ...

在电脑上加的文字

网友E:
测量内存BUS总线波形,进一步确定问题就是出现在显卡,查显卡各个信号,显存条件,然后干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电脑上加的文字

我当然知道这是后来加上的,我想请教一下您这个电压值是在示波器上读出来的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然知道这是后来加上的,我想请教一下您这个电压值是在示波器上读出来的吗?

电压值是在万用表上量的

网友:
你确定买的那些芯片都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量内存BUS总线波形,进一步确定问题就是出现在显卡,查显卡各个信号,显存条件,然后干桥!

内存参数:DQ:0.65V
BA:0.72V
CK1:0.63V
RESET:1.49V
CHE0:0.21V(有方波)
CAS:0.72V
DM:0.65V
ALL:0.71V
WE:0.72V
A14:0.22V(有向下的方波)
CK0:0.63V
SDL:3.3V
VDD:0.64V
SO:0.63V
/CK1:0.55V
VDDSP:3.3V
A线有波形,D线有电压,无波形

网友:
我新买的CPU和显卡换上去后电流还是一样的,而且也加焊了,新的显卡装上后又取下来,又装了次,还是一样,感觉不太像显卡的问题,会不会是CPU引起的,也不能确定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把诊断卡接LPC接口上能跑码,卡在53,能跑码了,能不能说明CPU已经工作了?

你说BIOS打不到波形  如果BIOS打不到波形 是不可能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BIOS打不到波形  如果BIOS打不到波形 是不可能跑码的

那为什么诊断卡跑53?

网友:
是不是CPU问题?我有点怀疑,CPU后面的小电容,小电感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和显卡周围的原件都查了,无短路

显卡没做好或是更换的显卡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你修好,你要收多少钱呢

网友:
即使修好了,你要收多少钱

网友:
换这么多能收多少大洋啊,想这种进水故障,只有换主板了,楼主加油哦

网友:
大概400左右吧!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这样的本子.开机电流在0.9不显示.同行拿来的.拆开看显卡和APU都做了BGA.是个二修机.呵呵,看电流像是没过内存.测到内存数据线都是正常的.又测了各电压也都正常.后来看了下BIOS没有被动过.那好吧.我就来刷下BIOS.哈哈.刷完装上去开机电流比之前变动大.感觉有戏.果然外接显示器出现COMS画面.
原来的BIOS芯片我的编程器垃圾只能读写不了.就没用原BIOS芯片.在别的板上拆了个SST的刷了代换的25系列都通用
附上亲测可用的BIOS

网友:
图纸我有 pm

网友:
lz有维修出来了吗?

网友:
换了这么多还没好啊

网友(2013-11-17):
我也修到这台机器,可以把图纸发给我吗?

网友D:
已经修好了,收了70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修好了,收了700块钱

换板好的吧

网友:
供电没问题的话,可以查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进水的要放在拷箱里拷一下,有可能主板断线了。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刷一下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