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怪问题

楼主(2013-10-15):
E430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用,拔了触摸板,只接键盘进BIOS不能选,乱跳,换全新键盘也一样,看来是主板问题。先刷个BIOS再说
故障依旧,换EC,奶奶的,不触发了,装回原来的,又可以了,待机测BIOS8脚,没电压的,难道EC是带程序的?这个怎么办呢,哪位高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最近I系的机子都难搞。

网友:
维修越来越难干了,最近低迷

网友:
你键盘还过了吗?

网友:
有些EC也要看后缀的,后缀不对有些不能通用

网友:
希望有高手出招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求助中

网友:
j只有键盘管理芯片了

网友:
这个EC就是带程序的 我也碰见了 没办法刷

网友:
路过学习。。。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路过学习。。。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还是EC没换对……

网友:
这个EC就是带程序的 我也碰见了 没办法刷,还有些EC也要看后缀的,后缀不对有些不能通用

网友(2013-12-01):
BM#信号时什么作用

网友: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难搞了

网友:
楼主换过一样的 EC 没 有些EC是把BIOS集成在里面的 必须换一样的 如果换成一样的 还是一样 恭喜楼主你遇到疑难杂症 如果要修必须看电路图 找时序 呵呵 你不会看就没法了 去下一个图纸 再来个点位图 呵呵 研究哈  主要是找时序

网友A:
难不成没图没点位你就不会修机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该什么搞了,求助中。。。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高手解决

网友:
没遇到过 !!!

网友:
EC 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不成没图没点位你就不会修机了

我是建议你用点位图,没有别的意思。知道你是高手,搞张点位图不是问题。

网友:
EC问题 是不是9012?
需要刷程序的

网友:
EC型号对不对? 刷下BIOS看看

网友:
键盘不接,纯裸板子看看。即使要接键盘也用外置的,按照你说的这种情况有几种情况:
1,EC带程序,买一个带程序的
2,BIOS没刷对(即使没刷对也不至于同样会乱跳,问题有可能不在这边)
3,你一直上键盘,是不是接口那边有问题导致的,这种不确定的问题我首先就洗板子,杜绝那种微短路造成的故障,修死人也查不出来。

网友:
有人知道那个BM#信号定义吗?、E430的机子很多是KBC9012的128的BM#信号老是高电平。我就是不知道那个BM#信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EC就是带程序,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也是E430  AMD的 用他的EC有的时候开不起 刚好师傅有一个新的换上去不触发了,自己怀疑自己的焊工了,为了保险从网上订了两个换上故障以旧,不触发。把他原来的换上去就可以,后又找一个反缀名一要的换上去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