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70怪问题

楼主(2013-10-15):
如题,机子来的时候修过,动了CPU芯片(NCP6121),上下管,电容,都是CPU这块的。上电看了下,1.0几就掉了。去了CPU上电,除了CPU和集显的电压都出来了。看来还是CPU这块的问题。一看上下管是铁盖子那种,二话不说连同IC全换,再上电,电流上来了,接硬盘,问题来了,可以进系统,电流一直2.几安,铁盖子和电感巨烫,几分钟后开始冒烟,但电流还是两安左右,我测了下CPU电压,0.7V,集显0.4V。查了下反馈,就一个电容和电阻就进芯片了。找不出什么发烫的原因,求解

网友:
遇到过板层短路,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网友:
你可以换个cpu试试

网友:
板层短路怎么判断

网友:
跑图呗,不之道这个板材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