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短接VGA,然后给显示器加信号的

楼主(2013-10-15):
平时修显示器后需要给显示器加信号,进行试机,很麻烦,要么开台主机,要么弄台本本,还要找VGA很是麻烦,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侠可以研究一下,弄个简单的办法来加个信号,哪怕是超出显示范围那样的也行啊,类似电源强制加电那样的

网友:
行场有波形的咯   淘宝 买个小信号机呗

网友:
2楼说的对,有专门的信号器.

网友:
有的显示器用编程器在线刷MCU的那种带信号源,如果没有编程器买这种用吧,有编程器的就卖一个单独的信号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