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 ,映泰TA790GXB AM2+

楼主(2013-10-15):
来时 复位灯长亮 不跑码 内存供电场管有明显烧毁痕迹 换完以后 触发掉电 再按开关 还触发 然后掉电。
掉电

网友:
明显短路了。。

网友:
短路,先看是不是CPU电压场管,还可直接短绿黑线,看哪明显烫不正常

网友:
短路以后不是保护吗? 但是这个不用断电,还可以在开。
把内存那两个场管拆下,就不掉电了。一直触发。换一对就又是和一开始一样

网友:
查内存供电外围电路啊

网友:
你换得场管型号和坏的一样吗?换上用表量下看看短路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