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dpk8400E打印机驱动无法安装?

楼主(2013-10-15):
从中关村网站下载富士通DPK8400E通用驱动,在大部分电脑上安装都可以,可是安装一台电脑时却出现驱动无法安装,需要重新启动电脑,而重新启动电脑后出不能安装,原因何在?
说明:如果从添加打印机处安装,选择“EPSON LQ-1600K”却可以正常安装。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也不晓得什么原因   反正只要装好就OK 了

网友A:
肯定是和系统上的某个软件有冲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和系统上的某个软件有冲突了

是的,我认为应该是这个原因,可是不知道哪个方面的冲突?

网友(2013-11-16):
先把下载下来的驱动解压出来,然后添加打印机选择从磁盘安装,找到解压文件里面的安装信息,一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