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楼主(2013-10-15):
铭瑄 MS-N61PE 不通电 电池旁边有个UP7711U8换掉就好了、你懂得

网友:
难道这个是通病???

网友:
有时不跑码有时掉电 ,也是这个芯片的愿因吗 有代换吗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吗?不清楚!

网友:
V星主板上也有这个芯片,见过几次了

网友:
请教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