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主板小电池电压老是被拉低 主板跑马不显示

楼主(2013-10-15):
g485 主板保内返厂维修 拿过来主板可以开机但是没显示 拆机量小电池电压没有3.3v
换了一个小电池 再开机还是不显示 过了一天发现小电池 又被拉低  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接,把那条路的电容拆了,不有二极管就换了,再不行直接换南桥,决对好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返厂维修人没没仔细检查,嘿嘿,返回去,哪个技术员修的,扣资金

网友:
这机器之间换南桥就OK了,桥爱坏。

网友:
给接个3.3上去烧一下,哪里发烫哪里有问题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