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系统突然出现一个J,不懂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10-15):
杂牌机主板做完系统刚解压完进系统,突然卡死,出现蓝屏,代码7A。重启再进的时候,整个屏幕是黑的,左上角出现一个j。再重启也是一样。实在不懂它是什么原因。求解答!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情况估计硬盘出问题的几率大点哦。。

网友A:
重新分区,换个映像,重新在本机上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就当新盘一样,重分重装

网友C:
把C盘再格式化一遍,重新GHOST一遍系统就行了。

网友D:
C盘重新分区 不行就全格了

网友E:
楼主分区的时候是不是把4K对齐点上了

网友F:
硬盘出问题了,可以用HDD扫描一下看

网友G:
先查下硬盘,免得浪费精力

网友:
查下有没坏道,没就低格硬盘!

网友:
不是说的明白啊:GOU啊。。

网友H:
这个不是机器问题。。很久以前弄过联想品牌机遇到过 想不起来怎么弄好的。

网友I:
进PE看可以进去么 我也感觉是硬盘问题

网友J:
明显系统问题

网友K:
看硬盘有问题没,然后挂别的机子上 把系统放进去 装回本机启动安装//

网友:
硬件没有问题的话低格分区克系统就搞定了狠简单

网友L:
进BIOS看看是不是硬盘模式不对

网友M:
先去掉硬盘,看看什么现像!!

网友N:
重建主引导纪录,再换个系统安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分区,换个映像,重新在本机上装一下就可以了。

准确的说就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全格了分区就好了

那是内存报错,跟硬盘没关系。

网友:
先换下硬盘和内存看下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当新盘一样,重分重装

那是内存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C盘再格式化一遍,重新GHOST一遍系统就行了。

那是内存报错,内存太小,换个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C盘重新分区 不行就全格了

那是内存不行,换个内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分区的时候是不是把4K对齐点上了

唉...........是内存报错。我换根内存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硬盘出问题了,可以用HDD扫描一下看

跟硬盘没关系。是内存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查下硬盘,免得浪费精力

是内存报错,换根内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是机器问题。。很久以前弄过联想品牌机遇到过 想不起来怎么弄好的。

嘿嘿,换根内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进PE看可以进去么 我也感觉是硬盘问题

光靠感觉是没用的。是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明显系统问题

是内存,换根就好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K:
看硬盘有问题没,然后挂别的机子上 把系统放进去 装回本机启动安装//

内存问题,换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进BIOS看看是不是硬盘模式不对

是内存报错,换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先去掉硬盘,看看什么现像!!

内存报错,你说把硬盘去了是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N:
重建主引导纪录,再换个系统安装一下。

内存报错。换根内存就OK了

网友:
先重新安装下看看,不行就检测下硬盘和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P:
内存问题,换根就好了

原来如此,下次碰到这样的问题也要考虑内存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