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 迷你 GA-TQ35IK BIOS

楼主(2013-10-15):
小板开机不跑码,刷BIOS后修好,现在把BIOS分享,希望能帮助带各位需要的朋友
台式机迷你GA-TQ35IK

网友:
收藏了!希望以后有用!

网友:
换的CPU散热风扇挺有创意,用显卡的风扇,赞一个

网友A:
LZ不跑码是在哪里量到的?目测该板没有PCI插槽插诊断卡!!

网友:
收藏了,希望有用

网友:
遇到过一个,谢谢,收藏

网友:
学习,在哪里跑呢,我也想道

网友B:
就是啊 没pci 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不跑码是在哪里量到的?目测该板没有PCI插槽插诊断卡!!

示波器打Bios引脚,测CPU复位 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观察的挺仔细呀,同问

用示波器打BIOS引脚,看没有波形,
查CPU复位,和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 没pci 槽啊

查CPU复位,和时钟复位。用示波器打BIOS引脚,看bios引脚有没有波形,bios没有波形就刷了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不跑码是在哪里量到的?目测该板没有PCI插槽插诊断卡!!

没有插跑码卡的机器,我们都用示波器打波形,用示波器打BIOS引脚,看没有波形,查CPU复位,和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 没pci 槽啊

用示波器打BIOS引脚,看是否起振,查CPU复位,和时钟复位。

这块板子就做了两件事,先加焊了北桥,不亮,用示波器打波形,用示波器打BIOS引脚,看没有波形,后来刷了bios,就这样好了

网友:
先收藏了,希望以后有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