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网原创首发:pci显卡DIY BIOS烧录器 修黑屏显卡

楼主(2013-10-15):
维修显卡的故障显示照片如图:

  一块刷黑BIOS的HD4750显卡;插到主板上就黑屏;连板载显卡也不能亮了
加块PIC显卡启动进系统

用GPUZ检查~

网友(点评):
看下方回复,将帖子尽快修改

网友:
能认卡~但BIOS成了~4770的~显然是刷坏的
找来本卡BIOS:

网友:
  进DOS
将PCI的显卡BIOS保存下来
刷HD4750的BIOS到PCI卡上去
OK!!!

关机拔出PCI卡~

用风枪吹下BIOS
和HD4750卡的BIOS互换
再将俩卡都插进机器里
用HD4750卡进系统
看:黑卡修好了!

补充内容 (2013-10-18 11:24):
俩图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这个图片也裂开了,你通过附件上传吧,不要直接黏贴

网友:
再进dos将PCI卡的BIOS刷回
全好了

没买编程器就刷好了
OK!!!

网友:
注意:所选的PCI显卡一定要是~128kBIOS 25系列的

网友:
有问题在本贴提问~本人有问必应

网友:
请管理员转去显卡维修版块

网友A:
复制黏贴的图片是没法正常显示的,请按照正常的图片上传方式上传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制黏贴的图片是没法正常显示的,请按照正常的图片上传方式上传

改好了~ptmanager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8472890

网友:
不用买编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制黏贴的图片是没法正常显示的,请按照正常的图片上传方式上传

改好了~请转去显卡维修版块~谢谢!!!

网友:
还也在win下~等我再发个w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