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联想显示器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10-15):
今天没事,就弄弄放在家里几天的显示器,打开一看屏幕量一下就灭,判断是高压条的故障,故换之,可是换过之后就出现以下情况,感觉不是灯管的问题,屏幕颜色不正,并伴有貌似电流干扰的那种波浪,话不多说上图,求解。。。

网友:
你换高压会换出来这种问题?还是看看你动过的地方吧!

网友:
不接屏线  正常吗     看下驱动板    再看屏

网友:
感觉是屏线没插好

网友:
白屏吗  屏有问题吧

网友:
屏线有嫌疑

网友:
你先换下驱动板试一下
    再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坏了 灯管可能有接触不好的情况 看看4根那个电流不正常

网友:
这个像是屏线没查好啊,VGA没查好也会这样

网友:
屏没插好或短了吧

网友A:
是不是屏线接触不良导致的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线接触不良导致的故障啊

已经修复,是的,是屏线中有一个接地松了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吧

网友:
改高压室把原高压割了?没有见过,厚度大小差不多泡沫胶可以粘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