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41217T 无待机

楼主(2013-10-15):
索尼
型号:PCG-41217T
故障现象:无待机电流!

此款机器通病 :三个排列在一起的电容其中一个击穿短路,由于索尼隔离保护电路做的优秀没有发生大电流现象!

网友:
版号是 MBX-237 图纸论坛里有的!

网友:
跑跑线路啊

网友:
我之前修过同款不加电,就是那个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一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确实电容坏的多

网友:
楼主,你修的这机器是这型号的通病吗?

网友:
学习   楼主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你把COMS电池取了看看

网友:
如果把图片画个圈标示一下就最好了

网友(点评):
楼主已经用红色箭头标得很清楚咯!

网友:
没接触过SONY,先学习了。

网友:
最好三个全部取掉,我当时取掉了一个,没过几天机器就返回来,最后三个全部干掉

网友A:
今天一台,正是如此,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一台,正是如此,谢谢指点、

不客气 相互学习。

网友:
路过看看,正好修一台这样的

网友(2014-06-13):
修这机爽的很

网友:
这种机器感觉很好修啊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个一样的机器也是中间的电熔短路

网友:
感谢,我的也是那3个电容坏了,真是通病,没图纸,换多大的电容上去呀

网友:
电流上到0.01就立马掉电
一测还真是电容坏

网友(2014-07-14):
为什么我的不是
我的是加电就掉电 貌似有保护 求图纸

网友:
呵呵,没事 找找其它问题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下次免走弯路了

网友:
多交流哈,挺好的。

网友(2017-07-26):
这机器修了好多台了,确实是通病,不过现在修的少了,必竟是老机器了,

网友:
短路了 这个捡钱了

网友:
我的也是那3个电容坏了,真是通病,没图纸,换多大的电容上去呀

网友:
那个位置也是通病了 可以拆三次

网友:
可惜看不到图片 只能慢慢拿板子摸索咯

网友(2017-09-02):
主楼应该把思路,和过程也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