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创LA47主板 HM65芯片组上电时序之3V5V待机电压产生浅析

楼主(2013-10-15):
接上次发出的“送礼:纬创LA47主板 HM65芯片组上电时序之公共点产生浅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0158-1-1.html
”之后的又一杰作--
  “纬创LA47主板 HM65芯片组上电时序之3V  5V待机电压产生浅析”
上次分析到产生的大电流公共点名称叫这个名字“DCBATOUT”,下面继续看3V 5V待机电压S5电的产生:
首先:找到3、5V供电芯片TPS51123,首先是VIN,这个TPS51123的VIN直接就是DCBATOUT提供,如下图:

根据TPS51123的芯片数据手册描述,该芯片得到VIN后就会产生VREF:而且还要得到EN0的线性电压开启,就会产生VREG3\VREG5线性电压,下面是引脚说明:

ENO:悬空时,打开所有LDOS,接GND时关闭所有电压输出,
VREF:2V调节电压输出,连接一个220nf--1uf的电容到地;
VREG3:3.3V线性电压输出......;
VREG5:5V线性电压输出......;

上图中可以看到,EN0脚确实处于悬空状态,VREG3输出来改名为3D3V_PWR_2, VREG5输出后改名为5V_PWR_2,这个5V_PWR_2在图中没找到它的去处,但是这个3D3V_PWR_2就去了好多地方,下面一起来看看:
1、3D3V_PWR_2经过一个电阻改名为3D3V_AUX_S5:

2、3D3V_AUX_S5二极管产生RTC_AUX_S5,给桥的RTC模块供电:

3、3D3V_AUX_S5通过R2704上拉PWRBTN#信号,并给LID_CLOSE#信号元件供电:

4、3D3V_AUX_S5经过一电阻改名为3D3V_AUX_KBC,给EC提供待机电压,如下图:

5、这个EC的型号是NPCE795,而且它没有晶振,所以EC的待机时钟是由桥发过来的,叫PCH_SUSCLK_KBC,

6、EC还要收到适配器检测信号AC_IN_KBC,如下图:

这个AC_IN_KBC是由前面讲公共点的时候提到的由BQ24745_VREF上拉的AC_IN信号经过电阻转换而来的:

7、然后由3D3V_AUX_KBC通过排组上拉给EC一个复位信号ECRST#,接着EC就会发出S5_ENABLE,这个信号#和休眠开关信号LID_CLOSE#都是由3D3V_AUX_KBC上拉的,如下图:

8、S5_ENABLE发出后,经过R3603电阻改名为3V_5V_EN,同时还经过D3601受控于温控。还有ECRST#也受控于温控PURE_HW_SHUTDOWN#这个信号:

9、在温控电路没有异常的情况下,这个3V_5V_EN就会直接送到TPS51123的ENC脚:

10、这个TPS51123的这个ENC脚是两路PWM的开启脚,请见下图引脚说明:

11、当这个ENC得到3V_5V_EN开启信号后,芯片内部的PWM模块就会开始工作,控制3D3V_PWR\5V_PWR两路电压输出:

12、3D3V_PWR输出后改名为3D3V_S5,如下图:

13、这个3D3V_S5电压会给桥待机提供待机供电:如下图

其实这个3D3V_S5电压和5V_PWR都去到了很多地方,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
14、当3D3V_PWR和5V_PWR正常产生后,TPS51123就会从PGOOD脚发出一个3V_5V_POK信号(应该是开漏输出),看下图

15、这些待机电压都正常后,EC就会发出RSMRST#_KBC信号,如下图

这个RSMRST#_KBC信号输出后,由3V_5V_POK控制产生PM_RSMRST#

这个PM_RSMRST#产生原理是这样的,在3V_5V_POK没有发出之前,Q1901的2脚是个低电平(被TPS51123内部拉低),1-6脚之间不导通,Q1901的第5脚3V_5V_POK#被3D3V_AUX_S5经过R1916上拉为高电平,这个高电平会使Q1901的3-4脚导通,将PM_RSMRST#拉到地,当3V_5V_POK发出之后,由3D3V_AUX_S5经过R1909上拉为高电平,Q1901的1-6脚就会导通,第5脚变成低电平,3-4脚截止,然后这个PM_RSMRST#就变以了高电平,这个PM_RSMRST#信号到了桥的DPWROK脚,通知PCH待机正常,如下图:

到了这一步,基本上待机条件算是满足了,等待触发。。。

S3--S0电的产生待后续分析。。。敬请期待。

以上如有分析错误的地方,请高手指正,谢谢大家加分捧场!

补充内容 (2013-10-19 18:56):
以下是S0状态分析纬创LA47主板 HM65芯片组上电时序之S0状态分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2385-1-1.html

 会员1211165300鑫豆2024-10-11 17:13

网友(点评):
NPCE795的时钟,楼主测过没有

网友(点评):
单片机内部都有时钟,好像不精确。外部输入的比较精确

网友:
楼主 写了这么大一串  必须顶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透彻,好清晰。先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SUSCLK是RSMRST#之后的。所以EC待机无需它

网友A:
很厉害的分析法....不知楼主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厉害的分析法....不知楼主是干什么的?

肯定是干维修了咯!!!!!

网友:
现在做维修,能像LZ这样深入分析电路的太少了,这种新机型时序的讲解对我们这些刚入行的人员指明了维修的思路,期待LZ的下一篇帖子!!!

网友:
忘尘莫及呀。

网友:
南桥的待机条件还有哪些?

网友:
希望论坛能多发这样的贴子,谢谢。

网友:
值得尊敬的高手!

网友:
楼主功底好深啦,分析的很漂亮,经常关注你的帖子了

网友:
牛X,迅维论坛又一高手哇,哈哈,让我们这些新手们望帖兴叹啊,只希望以后可以和楼猪多加交流,提升下自己的维修技术水平。当然,有机会拜到楼猪的门下更好呢

网友(点评):
有空过来坐坐

网友:
看完这个帖子我感觉有好多东西要学习,你很厉害,学习到很多

网友:
楼主多讲讲电源芯片数据手册,造福新手。

网友B:
回复“百亿超市:NPCE795的时钟,楼主测过没有”
NPCE795本身不带时序,它的时钟是触发后由桥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百亿超市:NPCE795的时钟,楼主测过没有”
NPCE795本身不带时序,它的时钟是触发后由桥提供的

期待楼主下回,解说。

网友:
待机正常了,什么时候触发啊!等了好几天了

网友:
我认为,EC时钟不是南桥提供的.应当是内部集成的.
因为EC有供电后,第二条件就是得有时钟然后有复位才会工作的,
EC好多脚都是GPIO需要程序定义的,EC没有工作,就不会读取并配置GPIO脚,只能是内部集成

网友:
在3D3V_S5 发出前 南桥也只得到了RTC部份的电压,南桥除了RTC电路外,也不可能发出时钟,所以EC是先工作的,从侧面也可以证实EC时钟是由其本身提供

网友:
很厉害的时序分析啊学习了

网友C:
EC内部不集成时钟,是触发之后由南桥提供的,时序图如下:

由上图可以看出,PCH_SUSCLK_KBC在PM_PWRBTN#有效之后才被拉高的!!
由南桥发出

EC接收

回答的非常正确。

网友:
期待LZ的下一篇帖子

网友:
学期成绩不错,期待中。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期待后文怎么样

网友:
lz好强。。像你学习。希望能看到你更多的作品。。。

网友:
写得很详细,要认真看新手可能要慢慢颔吾

网友:
不错,不错,又帮我们学习总结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过来  来看看  顶顶 顶 很不错啊

网友:
看了此贴有饼哥的味道

你也要加油哦

网友D:
我修一个V470,当前面所有电压都正常,走到该出RSMRST#的时候,死活不出这个信号,持续低电平,待机0.025,不触发,换了EC,刷了多次BIOS无果。。。。。楼主能否指点迷津,让我茅塞顿开?

网友:
学习了 真的讲的很好 好到位期待下一个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修一个V470,当前面所有电压都正常,走到该出RSMRST#的时候,死活不出这个信号,持续低电平,待机0.025, ...

在EC得到待机电压后,需要读取BIOS配置自身脚位,在发出RSMRST#之前,还要收到PCH发过来的SUS_PWR_ACK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内部不集成时钟,是触发之后由南桥提供的,时序图如下:

由上图可以看出,PCH_SUSCLK_KBC在PM_PWRBT ...

EC的引脚是得到EC程序后配置的,按你说法,从图纸上看相对引脚也是GPIO,那如何配置的引脚功能?肯定是EC工作后才会读取EC程序,然后定义引脚功能,所以我认为时钟肯定是集成,不是从南桥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EC得到待机电压后,需要读取BIOS配置自身脚位,在发出RSMRST#之前,还要收到PCH发过来的SUS_PWR_ACK信号 ...

你也说得到待机电压配置自身脚位,EC没有时钟如何配置脚位?从南桥过来的那两个时钟信号本身接的也是GPIO引脚,肯定读取EC程序后定义后完成的,那EC读取程序,也需要时钟在前

那个应当是南桥与EC通信用的,不可能是EC时钟

网友:
LZ分析得真好   都成大师级的了。。

网友B:
请看4楼饼哥的回复,此EC待机无需时钟!还在狡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EC得到待机电压后,需要读取BIOS配置自身脚位,在发出RSMRST#之前,还要收到PCH发过来的SUS_PWR_ACK信号 ...

感谢指点,的确SUS_PWR_ACK也是为低。南桥待机条件都有,难道是PCH坏了?

网友:
学得太精彩了,我们真学习了,对这种新机器时序不太懂得我们,真是好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看4楼饼哥的回复,此EC待机无需时钟!还在狡辩!

EC不需要时钟?一个单片机不需要时钟?要么内置,不可能是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内部不集成时钟,是触发之后由南桥提供的,时序图如下:

由上图可以看出,PCH_SUSCLK_KBC在PM_PWRBT ...

PCH_SUSCLK_KBC 这个信号我一直就不认为是EC的时钟,  EC本身就是个单片机,没有时钟,它本身怎么工作的?按你的说法,EC都工作了然后要它本身时钟参与?

网友:
要是每个板子都这么下来,人要瓦特了~!

网友E:
susclk既然不是ec时钟输入那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susclk既然不是ec时钟输入那是干什么的呢?

请看我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2824-1-1.html

网友:
高手啊     期待下文

网友:
总结得很好,向你学习

网友:
又一次巩固了待机电路,这个贴必须得顶起,楼主期待你的下次佳作

网友:
老师您在教学中的那个绘电路图的软件能共享一下吗   感激不敬

网友:
这么详细,辛苦了,支持一下

网友:
佩服  真心佩服   这帖子对我用处很大啊 谢谢  啊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领教了!

网友:
看完此贴学习了不少东西啊 谢谢lz

网友:
好东西啊,肯定收藏了

网友:
把饼哥的作业做好,把上课讲的内容复习好,对这些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讲的太好了,我要有楼主一半的功力就好了……

网友:
LZ 分析清晰 给我们这些新手很好的思路

网友:
看了之后,感觉跟饼叔讲课时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