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力 电源连烧保险

楼主(2013-10-15):
帮朋友修一台式机电源 型号是P4-360W  ,故障是烧保险,拆开一看保险烧成两段。测了一下整流管有两个击穿了。我测其他没有短路装上整流管和保险一试机有烧,将坏件拆除更换后仔细观察发现在插电源插头的 地方有一个115V\230V的切换开关。开关居然是打到115V的档位上,将开关拆除后插电一试正常。见过电路形式的自动宽电压电路第一次见机械式的电压切换电路 台机电源修得少。

网友:
后级电路 有短路

网友:
前极有短路.先将两大电解电容放电。再测辅助电源开关管的源极与漏级是否短路,然后测主电源回路的两开关管CE极是否短路.如有短路更换相关元器件,修复短路. (在修复短路时要注意,一般辅电源前极器件短路多是TL431与光电耦合器组成的稳压电路出现问题造成开管失控而烧毁短路,所以在修辅助电源短路时要注意检查一下相关的电路.主电源回路前极短路也有可能是后极稳压电路失效造成主开关管激励脉冲过大而烧毁短路)之后拆下同两个大电解电容中间电压点连接的大薄膜电容,断开主电源回路.通电测试辅助电源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短接PS_ON也即绿线到地.再测主电源回路两开关管的BE极是否有-0.3--.07V左右的电压.如果没有请检修脉冲激励电路.如能检测到-电压。直接装上主电源回路大薄膜电容上机测试.

网友:
115V\230V的切换开关 是给110V电网和220V电网切换用的,不是稳压开关。我国是220V电网,打到110档位肯定是烧。日本等好多国家就是用的110V电网

网友:
这电源都算好点的电源啦,山寨的连阻容降压都有

网友:
哈哈    是阻容分压啦

网友:
呵呵,维修的时候要小心看看有没有220 /110V的转换开关了

网友:
桥堆坏了 或者4个二级管

网友:
整流桥  开关管

网友(2013-11-16):
是的,早期台湾产品或国外进口的洋垃圾是有这种110V/230V东西的。开关打至110V时,电路转换到倍压整流工作方式,打到230V时,工作在全桥整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