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不开机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3-10-15):
不开机是我们最长碰到的问题,那么该怎么下手呢?
一、不开机测试点1ATX电源第9脚(5V),PCI A143.3V),111710843V);2CMOS跳线帽(2.5V以上);3、开机排针2.5V-5V432.768是否超振(电压差);5I/O或南桥供电(电容); 二、能开机但黑屏测各供电1AGP倒数第3脚(1.5V/1.8V/2.5V);B2(5V),A9(3.3V);A1(12V)2、内存 DDRI系统 7脚(2.5V),DDRII(倒数第3脚);      3CPU供电: 478(0.9V-1.9V),775(1.0V-1.5V),AMD(1.2V-1.5V)4PCI  A14(3.3V);  PCI-EB1 12V),B83.3V),B103VSB A2 (12V) 三、时钟电路测试点1、时钟芯片两侧的电感和14.318晶振;2PCI B161.6V);PCI-E(A13,A14 0.5V) ;  AGP B71.6V),BIOS 31#1.5V3、内存:SDR 42,79,125,163                              (1.2--1.75V)                     DDR116,17,75,76,137,138             (1.2--1.85V)                   DDR2137,138,185,186,220,221   (1.2--1.85V)                   DDR363,64,184,185                                  (1.2--1.85V) 四、复位电路测试点1PCI A153.3V);2IDE A15V);3BIOS 倒数第2脚(3.3V);4CPU假负载PG信号2.5V5、短接复位排针,PG是否有高低高跳变; 五、南桥好坏判断1PCI A14对地阻值为零或小于80欧(南桥坏);2、待机时,南桥烫手(南桥坏或AGP供电管损坏);3、南桥旁边的电容对地短路(南桥坏);4USB中间两根数据线为零,正常阻值为600欧左右(南桥坏);5CMOS跳线中间对地阻值为零(南桥坏);61117中间有3.3V(南桥坏或集成网卡坏,或I/O坏);71117中间对地阻值为零(南桥坏);8PCI所有AD线对地有3根以上为零(南桥坏); 六、北桥好坏判断1Q1或电感对地阻值为零(正常40欧左右);不上CPU时测量;         A20—30欧(北桥有轻微损坏)      B10欧以下为北桥损坏2AGP或内存插槽AD线有3根以上对地为0欧,北桥损坏;

网友:
一直对修台式机。不是看了解,遇到类似问题,可以参照,参照

网友:
谢谢了、说的很详细啊

网友:
如果能配上图就是完美教程了,期待。。。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 。

网友:
谢谢了。非常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A(2014-06-25):
新手一个,有好多术语还不懂,慢慢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一个,有好多术语还不懂,慢慢学习吧

慢慢学呗,我发这个帖子的时候是我刚开始入门,现在已经可以完全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