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梅捷主板在即将进入桌面后蓝屏,请师傅分析帮助

楼主(2013-10-15):
如题,在XP滚动条结束即将进入桌面突然出现蓝屏,请师傅帮助分析如何进行维修,一时不知从哪里下手了
(本人是为自己维修,以前修好一款S845主板,点不亮显示器故障,是为CPU供电的两个MOS管故障)

7E不是硬盘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换一个硬盘。硬装一哈试试。

网友:
任何维修,都是先考虑软件,在考虑硬件。先简单,后复杂。不要盲目下手。

网友:
内存拔出来用橡皮擦擦金手指,硬盘也插拔一下,看看
还用进入PE看看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硬件没问题,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
硬盘或者磁盘驱动故障

网友:
重新做系统

网友:
上BGA,不过应该也熬不了多久了

网友:
pe下看是否能进入系统,能否重新做系统
清理灰尘,需要清理的都清理一下
最后查找硬件故障

网友:
7E应该是系统故障 装个系统试试不就晓得啦

网友:
应该是系统吧

网友:
直接改一下硬盘模式就好了    大多都会好的

网友:
装完系统把U盘拔出来试下

网友:
肯定是哪个驱动不兼容主板了

网友:
7E系统和硬盘
硬盘看是否有病毒重建引导MBR
扫描下OK

网友:
先装一个系统。 不行 再测内存和硬盘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看看能进去不?不能的话你就装安装版的系统,就是所有的硬件驱动自己一个一个装。要是不行的话你在换硬盘,换内存。是在不行就刷BLOS,再不行只有上BGA了。楼主自己决定吧。

网友:
先重装系统,不行的话,把所有接触的东西多插几遍,还不行,换硬盘,内存再试,

网友:
看代码应该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系统造成,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不对  你进安全模式   把显卡驱动卸载掉  应该可以了吧  然后装一个新的显卡驱动  这样应该可以了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
7E 软件问题重装系统,不行的话 换硬盘 7E一般都这样//

网友:
多数都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吧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
重新装系统,拔插下内存条。

网友:
遇到过这种现象,换个硬盘做个系统解决。

网友:
通过重装系统可以解决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要不是硬盘坏道,或者驱动问题

网友:
先重装系统看看吧

网友:
硬盘换过,串口并口的都试过,内存换过,不行。用并口硬盘,进安全模式,光标闪烁很长时间也进不去,确发现用优盘插拔一下USB口,1秒后即进入安全模式。进去后,查看设备管理器,发现在其他设备上有?号,于是禁用,重启仍然进不去系统,而进安全模式必须拿优盘插拔一下才可。另外,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板载显卡,想卸载显卡程序看一下确不行。用一个闲置硬盘重装XP系统到”安装程序正在进行,请稍候“,很长很长时间也不进行下一步动作。用主板诊断卡,显示27 ,28。我也不知道如何修了,下一步该从何处检查,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没了头绪。

网友:
看蓝屏代码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则为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