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主板 无复位 开机喇叭达达的响维修

楼主(2013-10-15):
今天接个联想的机器 联想945GC-M2主板 无复位 开机喇叭达达的响 电压都正常,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是滴滴滴的响,还是哒哒哒的响???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pwrok这个信号电压随着复位灯的亮灭而变化?

网友(2013-12-06):
没分下载,继续努力

网友(2014-06-30):
我的跟这个故障差不多。我的是开机后,隔几秒,就复位一次。各电压基本正常。

网友:
各位大神,你想出解决的办法没有,小弟手上也有一张同样故障。修死个人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内存相关的问题或是CPU座的故障。祝你早日修好。

网友(2017-08-01):
我也在修这个板子,供电正常 无复位

网友(2020-05-21):
南桥坏了吧,这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