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不触发

楼主(2013-10-15):
dell 1440 不触发。电流刚接时是0.007然后不到一秒就跳到0.011。按开关没反应,开关上有3.3V,开关也是好的。拆机,放电,好了一次。能显示。以为好了,用适配器试,不行了,换回直流源,也不行了,再放电,这回还真不行了,还是跑在0.011啊!!!!不知道要怎么搞,没思路,高手们给指教下啊!!!!!!

网友:
介个0.011应该是开机了。。。查那个信号没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