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31V不触发

楼主(2013-10-15):
如题,不触发,待机3  5V正常,开机键电压只有2.5V,按说正常应该是3.3V,按开机键有高低跳变,不过有时要等一会才可以跳变,有时跳变很正常,按了开机键EC PC87541第二脚相连,AHIC有2.5V ,可是EC出不了S5_
ON,换了一个EC还是一样的情况,DNBSWON有3.3V给南桥可是无跳变,肯定是EC没有正常工作,求助,下面该怎么查了,谢谢了

网友:
干个bios试试。。。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满足没有,按时序一步步来吧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先查EC的工作条件,然后再查待机时南桥晶体是否起振,最后刷BIOS,由简入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