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作孽啊,求P5G41C-M LX图纸

楼主(2013-10-15):
诊断卡跑D0-98-96.照经验把BIOS旁边的822排阻换掉。马虎了,排阻两个焊点掉了,看不出线路走向。死马当活马吧,焊好之后上电,竟然跑马了,上内存竟然显示了。天晓得,今早给客户的时候又跑D0-98-96,是不是这两焊点问题?重新换过两822排阻还是木得!!求图纸,求指点

网友A:
这还用图纸吗板子上不是有线么。。飞线啊 。。这板子我一般都把座去了。。用座有时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先飞线试试吧

网友B:
这种小822真不好焊,更不好飞。

另外楼主说的意思好像看不清线,不好跑

网友:
台式机主板的电路图应该很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用图纸吗板子上不是有线么。。飞线啊 。。这板子我一般都把座去了。。用座有时也有这个问题

看不到线路  好像是空脚

网友:
BIOS的上拉电阻有的可以不用楼主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桥空焊啊,风枪吹吹看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他,楼主下次细心点咯。不要小问题搞成大问题勒

p5g41c-m lx.rar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他,楼主下次细心点咯。不要小问题搞成大问题勒

谢谢撸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822真不好焊,更不好飞。

另外楼主说的意思好像看不清线,不好跑

看出些走线还是容易飞线,关键看不出

网友D:
刷个bios看下可能是空脚

网友:
朋友 请问楼上的 朋友发的图纸 如何查看  用什么软件 ??

网友:
可能是风枪的加热起作用跑马了,不一定就是822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个bios看下可能是空脚

BIOS刷过了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板子,有复位,不跑码,没有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