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的DELL台式小主机电源问题

楼主(2013-10-15):
客户的DELL小台式主机,反映说是电源可能挂了,上门查看开机闪黄灯,点不亮。以普通的金河田ATX-355大电源代换后可以启动,一切正常。

查看原来的电源型号为:BESTEC TFX0250P5W,网上买了BESTEC TFX0250D5W(一个P5W,一个D5W据说通用)换上后可以开机,但。。。半小时后灭了,故障来了——开机黄灯一直闪(正常亮蓝灯),风扇一转一停开不了机,换上金河田ATX-355立马正常。拆下 TFX0250D5W带回店里插在一般的组装台式机上一直正常使用?

这情况实在比较少见,大家怎么看?望热心的师傅们赐教。

网友:
你先弄清楚出故障时的电压变化

网友:
估计是功率不够.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看看电容是否老化,本人手里也有这么一个电源,联想品牌的,ATX能启动正常运行在其他电脑上。而且联想原装机换其他电源也正常运行。

网友:
用电源测试仪测一下PG信号延时

网友:
就我以往修电脑的经验,绝对不是功率不足的问题,这个小电源从各方面来看还是可以的,那台较老的DELL小主机也就G31平台,功耗并不高。PG信号延时的可能性相对较大,手头也没电源测试仪,问题有点棘手。

网友:
先查查各电压输出是否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