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集显板号GC2A电流0.18掉电求助

楼主(2013-10-15):
根据此图维修,到第9步,HWPG输出0.89V不正常,可不知怎么下手,这信号一共连接六个点,一路直到pu5(即3v5v供电),一路到CPU供电IC,一路到内存供电,一路到北桥供电,还有一路到PU4,不知什么供电,还有一个到IO,,这6个的HWPG都0.89V,那路到内存供电经过一个二极管才到IC,二极管那边是2.59V。。你这种情况该怎么查,该怎么判断排除,求高手指引下,谢谢,QQ联系也行523225418,

网友:
有没有朋友帮帮忙的,本人不会看线路图,对上电时序很是不理解

网友:
是不是瞬间掉电    还是 停一会儿掉电
测一下   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各大电感

网友:
各大电感没有短路,开机一秒断电,cpu电压还没出,

网友A:
哪個廠商的 板子

网友B:
一个一个的断开。。

网友C:
肯定是缺电压引起的,按照上电顺序量那个电压没出来着重修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個廠商的 板子

DAGC2AMB8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一个的断开。。

断开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缺电压引起的,按照上电顺序量那个电压没出来着重修哪个

CPU电压没有出,看不懂时序,不知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