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280N,被雷击后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网卡接口也不能用

楼主(2013-10-15):
方正S280N,被雷击后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网卡接口也不能用,此机现在能进系统,启动动正常,就是USB接口都不能用,网卡接口也不能用,求解!

网友:
网卡南桥呀,怎对得起你铜牌维客

网友:
应该换南桥试试

网友:
先换南桥吧,这个是常识....

网友:
量一下USB的阻值啊,是否正常

网友:
量下U口的对地阻值不正常的话就直接换南桥把

网友A:
USB的阻值559欧,488欧,488欧,0欧
电压5.08V,0.76V,0.76v,0v,所有驱动都显示正常,我直接南桥???????

网友:
只要有一个USB口对地阻值不正常都是SB坏了。。。。。。这是常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的阻值559欧,488欧,488欧,0欧
电压5.08V,0.76V,0.76v,0v,所有驱动都显示正常,我直接南桥??? ...

呵呵,不早说?那也说不准哟
你先刷BIOS,查PCI总线

网友:
这还用 想 当然是南桥了  先看一下 网卡 穿没穿

网友:
要是USB有供电就,
换个南桥,,

网友:
阻止有点小了吧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老老实实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