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芯片烧出个洞,怎么办??

楼主(2013-10-15):
(图片)

网友:
查查图纸 看看能不能飞线

网友:
都烧没了....飞线的希望不大吧

网友:
太麻烦了 我一般 直接换版,不过烧几个的 我飞过线

网友:
看点位图那里元器件如何  多的话   可以打电话报价换板了

网友:
如果用适配器正常使用,楼主就别忙活着飞线了吧,看你那个烧法,一般的人可能只有看到起哟。

网友:
这还飞线?不换芯片的么?芯片都烧穿了,飞了线也不敢用吧!!

网友:
这个直接建议客户换板子好

网友:
查点位图看看中间的板层烧了没有!估计还是换板好啊……

网友:
查图纸  看夹层有没烧短路   飞线

网友:
看看能不能飞线了   实在能不好就只能换板了 !

网友:
版主你就不用想了,那么多都是建议你换板,不用说,直接跟客户说换板

网友:
建议客户换板子

网友:
芯片那么小,飞线不好飞,不过可以试一下,估计还是得换板

网友:
闭着没事,飞线练练焊功,有何不可??

网友:
那只能是换板了,这么多兄弟都说换了,在说我看到这情况也实在是头大,给客户打电话吧

网友:
最好是换板,飞线就算能分上,能稳定吗?而且烧成这样,肯定还有别的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