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电压偏低怎么修

楼主(2013-10-15):
航嘉电源,绿5V正常,紫5V也正常,说明副电源部分是正常的,短接后测得,红5V的只有4.3,棕3.3V的只有2.6,12V只有10V,换过光耦,431,50V47UF的电容,还是老样子,现在怎么修啊,这样应该怎么查

网友:
又一个航嘉电源电压偏低. 注意检查一下前极的两个大电解滤波电容的电压是否大至相等,约为155V左右.如果此两电容上的电压相差悬殊会造成两开关管工作不对称,也会造成电压偏低的情况.如果两个大电解滤波电容出现电压不对称请重点检查同两电解电容并联的分压电阻阻值是否相同. 如若不同更换为两个同阻值大电阻.注意大电解电容的其中一只是否有鼓包露液现象,如有请同时更换两个大电解滤波电容.

网友:
谢谢你的解答,高压部分我都查过了,没有发现异常,339+7500组合,7500我也换过

网友:
如果不是前极问题,请先检查辅助电源的12V与5V两组电压是否正常.有可能是辅助电源电压不正常造成后极电路工作不正常.如果这两组电压正常的话就从+12V引一条线出来接上一只40到60K的电阻,在电源通电的情况下用电阻的另一端触碰7500的1脚,如果+12V输出电压有升高.请重点检查7500的2脚接到14脚5V基准电压的上拉电阻和接到地的下拉电阻这两个分压电阻阻值是否正常.还有7500的1脚到12V同5V与地之间的分压电阻阻值.如果12V输出电压上升变化很小请检查与7500的11脚与8脚连接的两只驱动三极管与脉冲激励变压器之间的电路

网友:
如果交流电压没问题,估计是驱动输出或推动部分有故障,检查7500的12脚电压是否有19-20V,更换12脚的滤波小电解电容,二只推动管的C极输出是否一致(有没升高到7V左右),推动变压器的另一端的100欧电阻有没变值

网友:
可以在电源输出端的电感线圈和整流管,光耦这些部件认真查一下。

网友:
晕啊,查不出来,换了7500,393,两个推动管945,旁边相连的两个小电容,50V47UF和50V4.7UF,换了431和光耦,还是老样子,怎么搞了

网友:
台式机电源没怎么修,帮不了你

网友:
光耦
前级电压

网友:
仔细的查了一下光耦的前级,还是没发现问题,有一个三级管C3203也换了,还是老样子,哎

网友:
换得太多了.我估计你换得431外围电阻要调整.也就是反馈电路问题.若不能解决.应当再查输出有没有短得地方

网友:
空载测出来电压多少?
如果差别不大,那就按LS朋友说的,调整取样分压电阻阻值,把电压调上去好了。

网友:
噢,重新看了下,LZ测的本来就是空载电压?

那直接调整上去带载看看。

网友:
修好啦吗,期待解决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