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不能进PE桌面

楼主(2013-10-15):
HP 6910P不能进PE桌面,可以进PE菜单,显示Loading DAD WIN03PE.ISO,Please Wait......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的是不能进PE,换另一个硬盘测机也是一样,量测到各电压都有,且都跑马,后来换了一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外设、南桥、很多问题的,太笼统了......

网友:
能进BIOS里面吗?进里面看看是不是反应慢的。

网友:
看能不能充电

网友A:
南桥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

确定硬盘没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