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喇叭杂声

楼主(2013-10-15):
SONY MBX-189机器 。进系统喇叭就发出吱吱吱吱的响声。打开音乐文件播放有只是吱吱的响无歌曲的声响。
更换了声卡和功放。 声卡是ALC262声卡。
声卡  功放  供电也OK。。求大侠指点下小弟@!!!!111

网友:
前几天给客户换了个   就是喇叭黑色的膜震破了些地方   你仔细看看喇叭

网友A:
一般是声卡问题的 我还遇见过系统驱动导致杂音的

网友:
进系统就有杂声了··放歌曲也只有杂声的》 喇叭更换过得了
系统也更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声卡问题的 我还遇见过系统驱动导致杂音的

更换过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喇叭.....

喇叭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