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和英特尔复位都一样吗

楼主(2013-10-15):
我是小白、一直不明白AMD和英特尔复位都是一样的吗、都是通过IO的吗、

网友:
你连复位都不知道是什么,谈何说两者复位是不是一样呢,首先你得弄清楚什么叫做复位先,这些理论基础知识是必须要学习和撑握的。

网友A:
那求讲解啊.....光这样说,我们小白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求讲解啊.....光这样说,我们小白怎么办...

这里讨论技术的人多,如果是技术讨论,大家肯定会踊跃发言的,你只是来求学叫别人讲解的,这个对别人来说自己又学不到东西,没什么好处,自然不会愿意给你讲,还是老老实去基地学习或者报个远程吧。光是在论讨上求解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讨论技术的人多,如果是技术讨论,大家肯定会踊跃发言的,你只是来求学叫别人讲解的,这个对别人来说 ...

楼上的没明白我的意思、英特尔复位我知道、IO发来pwrok和CPU芯片发来的vrmpwrgd发给南桥的、AMD是否也是如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没明白我的意思、英特尔复位我知道、IO发来pwrok和CPU芯片发来的vrmpwrgd发给南桥的、AMD是否也是如 ...

下次表述清楚一些嘛,VRMPWRGD在AMD的板里面是用来开启桥供电的,不直接参与桥发出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讨论技术的人多,如果是技术讨论,大家肯定会踊跃发言的,你只是来求学叫别人讲解的,这个对别人来说 ...

好吧,问问学习学习都是错,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问问学习学习都是错,唉

错倒不是错,只是这世界上没有这么多雷锋同志,没有好处的事很少人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