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5):
板号:BM10G-6050A2338501-MB-A02 开机几秒钟显示正常 但一下子就掉电了 关机了 二修本 上家石桥BIOS 和EC BIOS 都刷过了 独桥也干过了 EC换过了 显卡桥也加焊过了
显卡
掉电

网友:
到手只是清理了上家做的那些毛毛燥燥的活 清洗过板 还没到手 没有思路 掉电能正常开机

网友:
为什么新本大家的维修率这么的低呢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个不掉电的BIOS

网友:
有吗 能不能给个连接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