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6自动重启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15):
型号:B460
故障:进系统,用1-5分钟直接掉电重启
这个机器一般通病就是BIOS  或者CPU供电上管坏  或者待机芯片 有个EN信号的电阻腐蚀。
心想肯定是其中某一个出问题了
拆机首先观察 待机芯片旁边是不是又电阻腐蚀,一看还真腐蚀了,直接把R376 249K电阻换了。测试机器一天OK。
没什么技术含量,希望以后有同样问题的,不妨线看看待机芯片旁边的R376电阻。

网友:
做这行的时间长就是好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修的快来钱就快。

网友:
請問  G460  也是不定時死機  重起是否也類似呢?

网友:
唉!我的运气怎么没这么好呢?我的B460也是掉电重启,没修好

网友:
今天碰到了一台一样的。。

网友:
看来是经常修机的老师付,留个QQ,以后好一起研究吧。。。

网友:
还是经验维修来得快啊,我只知道这个机器CPU上管还有ECbios特别容易坏今天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人品加技术才是赚钱的硬道理啊。

网友:
运气好就是好,我的B460mos管短路换了桥还短,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