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1-TVM/S主板装声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3-10-15):
如标题华硕M2N61-TVM/S主板装声卡驱动蓝屏,不装声卡驱动一切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声卡挂了

网友:
先把已经安装了的声卡驱动全部卸载,然后用它自带的光盘把驱动装一下,看行不,不行的话就是声卡芯片问题了。。。

网友:
大部分情况是驱动不兼容的问题声卡挂了导致的蓝屏我目前还没有见过到时笔记本见多了声卡驱动不兼容的问题导致蓝屏的尤其是老笔记本

网友:
驱动问题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