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芝笔记本L310怎么修

楼主(2013-10-15):
那位大师给我分析一下这个笔记本。东芝L310的笔记本开关脚有3.3v电压EC电压都正常。EC晶振有波按开关EC的91脚有变化。复位南桥的信号有。S5 ON的电压为3.3v开启给南桥供电但就是没有南桥回来去EC的信号。南桥原来是晶振不起振,换了晶振就有了。但这个波用示波器去测一秒就没有了成为一条直线。EC的波也是这样

网友:
个人感觉你可以试一下测协振电容有没有不良、供电正不正常稳不稳定,先查外围,最后再考虑桥本身

网友:
好难修哦..不会..看看先..

网友:
把BGA啦出来。再把南给干了不就知道了

网友:
晶振两脚电压分别是否正常,是否有压差

网友:
晶振两脚的电压一会儿0.7v一会儿0.3v还有晶振两脚的阻值不一样一脚是435欧一脚是无穷大。桥我焊过了但还是一样。明天等桥到了再看看

网友:
把条件都再排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