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硬盘BIOS能识别,XP系统无法识别,求维修方法

楼主(2013-10-15):
ST3500418AS(Barracuda 7200.12  500G硬盘)
firmware:CC38
电路板号:100532367 REV B

损坏原因:电脑电源损坏,把主板、显卡、硬盘全部烧坏,
处理过程:硬盘电路板接口处两个贴片元件烧糊,找相同元件替换,只接电路板,替换元件直接冒烟,判断集成电路击穿短路;买相同版号的电路板,更换硬盘BIOS后,上机检测,主板开机自检时能识别硬盘型号(主板BIOS也能识别),但是检测的比较慢(大约需要半分钟),进去硬盘原来的XP系统,到进度条后,蓝屏。

用U盘启动PE系统,或者作为从盘进入XP系统,系统磁盘中无故障盘盘符,设备管理中检测不到故障盘。

用MHDD检测(两个F4模式)检测结果截图

请问怎样修复该硬盘,主要是硬盘里有以前的孩子的照片想恢复。

PS:电脑冷启动开机自检能检测到硬盘,热启动检测不到。

网友:
估计磁头不好了,还是找你当地专业的数据恢复商吧,可以把孩子的照片恢复出来

这个硬盘就直接扔了吧

网友:
能恢复就恢复,恢复不了就当学习了希望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不兼容的或是有坏道的问题..这种现象的话

网友:
坏道和内存都排除看看呢看你的延时大于500是在80%左右不影响哦。
关键是3个绿色的!

网友:
恭喜你遇到固件门了,难修复。专业数据商恢复数据。我也有个同样的盘,搞不定扔掉了。

网友:
早点发现故障的话,刷个cc49的固件或许能搞好。

网友:
这个估计是固件的问题。我也有一个硬盘板子坏了最后还是没有搞好

网友:
就用这个修复看看 应该有用

网友A:
有木有用分区表软件DISKGEN 看看分区情况?进PE然后用DISKGEN软件试试

网友B:
硬盘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如果,只是那个红块的话,影响不大,就怕那个红块,正好处于DBR的位置,如果,没有处理坏道的工具,要自己完成数据的恢复,就有难度了。

网友:
请问固件是存在硬盘上还是电路板上,
我原来的电路板烧了,买的电路板,电路板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用分区表软件DISKGEN 看看分区情况?进PE然后用DISKGEN软件试试

用U盘启动PE,DISKgen找不到故障盘,也看不了分区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如果,只是那个红块的话,影响不大,就怕那个红块,正好处于DBR的位置,如果,没有处 ...

红快的出现是在MHDD扫描后半程(80%左右)出现的,应该不在DBR的位置

网友:
CC38这个固件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快的出现是在MHDD扫描后半程(80%左右)出现的,应该不在DBR的位置

各种办法都想了,就只有换专业工具恢复了,DE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