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3-10-15):
(图片)

网友:
安装系统哎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修复,系统不是很重要的话 ,直接装。要修复的话,迅维是找不到答案的,还是百度吧。

网友:
你是什么版本的win7就要用相应版本的母盘来修复,估计LZ的win7是Ghost版本的吧。

网友:
没重要东西,果断从做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重装系统吧,这个网站是修电脑的

网友:
修复一天都不会好,直接取消。。。。。。。。。。。。。

网友:
是win8 还是 win7啊

网友:
楼主  请专业点好不好

网友:
选择正常启动直接进去,下回开机就没有了。

           如问题依旧 重启按F8 最后一次正常启动  如果 还不行 不用看了 直接重装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用pe系统引导修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修复,系统不是很重要的话 ,直接装。要修复的话,迅维是找不到答案的,还是百度吧。

呵呵!看来只能重新装系统啦!

网友:
重装系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