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外接VGA不显示

楼主(2013-10-15):
联想天逸f41a外接VGA不显示

网友:
独立显卡的问题.肯定是

网友:
独立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 正在修这个机器

网友(2013-12-04):
我也遇到了,愁人呀,直接不亮机了,过不了显卡,加焊还不行,估计显卡坏掉了

网友:
换显卡解决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不行检查VGA接口和到显卡之间有无断线

网友:
这个机子DOS下不支持外接,,进系统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