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X80n,散热系统DIY

楼主(2013-10-15):
首先,在这里鄙视一下华硕X80N这款集显的机子,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BGA封装的芯片本来发热就大,固定的散热片一般都有最少两个支点,多则四个、六个、八个都有,但是华硕这款机子逆天了,桥的散热就一个支点,华硕啊华硕,你以为玩跷跷板啊,蛋疼一下。我修的这款机子现在就桥虚焊引起故障。客户之前已经拿去别人加焊过一次,现在机子到我手里,加焊是没问题了,但是我要改善它的设计,看图说话 原来的同行就是加焊后加了个铜片,这样起不到多大作用,我的做法是在桥的两边焊上两个铜柱,然后用铁片固定在铜柱上 为了这个改造,我可算是花费心思,目的只有一个,让客户的机器再飞一会; 大功告成,改造后是不是看着都舒服,再次鄙视一下,华硕啊,请我去当设计师吧。。

特地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写的不好,欢迎各位提意见。。

网友:
华硕散热效果差的机器很多款,我死活都处理不好这散热

网友:
有时候做我们这行就是要多想,我也是看了又看然后才想到这个办法解决这款的散热。。

网友A:
黄黄那块是什么来着  铁片?  用来将散热片往下压吗?

网友B:
有才,对楼主的维修思维及动手能力赞一个。

网友C:
板子不要压变形了就行

网友D:
就是自己焊了2个铜柱。用个铁片固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黄那块是什么来着  铁片?  用来将散热片往下压吗?

就是铁片,就是台式机箱后面那些铁片,自己改一下就可以用了。。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自己焊了2个铜柱。用个铁片固定吧。

没错。。答对了。。这个机子只能这样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不要压变形了就行

我的力度和方法都是经过我认真分析后搞的,。这点可以肯定没问题。。

网友A:
终于看懂了  楼主高智商物体  望发表更多  笔记本散热文章

网友E:
怎么弄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才,对楼主的维修思维及动手能力赞一个。

谢谢。。。只要你肯做,谁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懂了  楼主高智商物体  望发表更多  笔记本散热文章

哈哈。。。好的。。希望大家都能用上,以后散热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弄上去的?

看图说话啊。。。我说的不详细吗?

网友:
维修员的浅力真是无限的好,只是干我们这行赚不到什么大钱,,

网友F:
有的本子换新的散热器温度还是一样的高。楼主威武啊

网友G:
效果不知道怎么样,温度方面 会好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本子换新的散热器温度还是一样的高。楼主威武啊

确实是这样的。。特别是AMD的。但是我们能做到就是确保BIOS是最新的,散热处理好了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效果不知道怎么样,温度方面 会好点吗

亲测,温度有了质的飞跃。。因为加大了接触面积。。所以散热好

网友H:
楼主太有才了,我以前也想把散热片压紧,搞了个三角形钢片,但没成功!我怎么没想到呢,电路板上还有能焊接的洞呢!佩服得“全体投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近视的   没有留意到  图上还有小字   也看不清楚

很简单啊。就是焊两个柱子,然后用铁片固定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太有才了,我以前也想把散热片压紧,搞了个三角形钢片,但没成功!我怎么没想到呢,电路板上还有能焊接 ...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铜片。如果不行,搞不定了

网友:
楼至强人,好厉害的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