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电源口灯不亮

楼主(2013-10-15):
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4416S  版号是6050A2252301-MB-A05插电源灯不亮 没待机 不触发   用电池可以开机 有遇见过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可以开机。这应该从保隔电路查起走吧。

网友:
从保隔电路查起

网友:
适配器隔离管的控制级信号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