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se不加电

楼主(2013-10-15):
开关脚有3伏,开关键到IO的脚位也有3伏,我排除开关键到IO的线路有问题,直接在相应脚位接根线去短接,还是不能加电,用镊子去短接黑线和绿线可以触发,这什么情况呀,IO也换过了。

网友:
碰到过一次,是{斯巴达克--黑潮}的一款板子,最后是南桥的问题。建议你看一下。

网友:
谢谢哥们的提醒,可是如果是南桥,那要花的待机也就高了点,不怎么打算想搞了

网友A:
客气    上BGA试试   不行就别搞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气    上BGA试试   不行就别搞了呗

嗯嗯,明天看看吧

网友B:
有没有摸摸什么芯片发烫的吗?如果没有的话,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摸摸什么芯片发烫的吗?如果没有的话,估计南桥挂了

没有芯片发烫哦

网友C:
内存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电压正常?

都触发不了,怎么会正常呢

网友:
你看下INTER开机时序。

网友:
直接点开关针有没有反应,是上电几秒掉电,还是一点反应也没有?如果一点反应也没有就查IO定义书吧。看看IO是否正常。还有IO到桥之间的线路也查下。

网友D:
测下绿线的对地值是不是无穷大.是的话,绿线到IO处有断线了

网友:
一般来说不是IO就是南桥,先换IO,不行那就扔一边当料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下绿线的对地值是不是无穷大.是的话,绿线到IO处有断线了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耶,不过跑路线到IO处可以跑出来,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耶,不过跑路线到IO处可以跑出来,应该没有问题的

绿线通IO吗. 那你查下RSMRST#这待机有没3V   没有就把IO右边的那个822排阻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