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在此请教问题

楼主(2013-10-15):
假如主板不触发的时候、PCI槽打值正常不短路、供电也正常、在不换IO的情况下、会不会也会跟网卡有关系呢、就是要不要先拆除网卡先?

网友:
看对地阻值,不是偏低的话就不用。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是不用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