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Y470

楼主(2013-10-15):
      前几天收到一台Y470,客户说,有时候可以亮,有时候不亮,不亮的时候等一二十分钟就亮了,心想是不是有哪个地方腐蚀了,于是接机!扒光了,仔细看啊看,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就插上适配器,有待机,按开关触发,电流到0.8A左右停止,打各大电压都有,唯独没有+VGFX_CORE,这个电压是CPU内核集显电压,和CPU核心供电都由ISL95831控制。这时想起客户说等会就能亮,就等等吧。我K,十几分钟过去了,TMD真亮了,关机,再开,OK,正常,试了几次,屡试不爽。机器装起来,开关几次都正常,看了两天电影,没事,第三天准备叫客户来拿,又不亮了,电流如初——0.8A左右。*脏话*,拆机,果断换掉ISL95831,故障依旧,然后把ISL95831旁边元器件加焊一遍还是不行,好好查查...
      HM65的25M晶振上示波器正常,CPU复位有1.05V,CPU核心供电好信号有,桥的SYS_PWROK有,CPU的H_CPUPWRGD正常,示波器打BIOS,无波形,没读BIOS,在论坛下载了桥和EC的BIOS ,都刷了,还是一样。据饼哥调查+VGFX_CORE是复位后读了BIOS和过内存后产生,我用示波器打内存波,等啊等,有波了,机器也亮了。不稳定啊,没思路了,请大神们支招!!!

总结:不亮机时,电流0.8A左右,等十几分钟可以亮,这样试几次后,可以正常使用两三天,之后又是开机电流到0.8A左右...想看片,就要等啊等!!!实在蛋疼,郁闷!!!换过U,内存,加焊过显卡,故障依旧!!!

这是图纸,不会传图,还请见谅!!!

网友:
有没有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确实很奇怪,顶一下吧。盼望解决后公布答案。

网友:
Y470  有的好像屏轴 把那显存压坏了的

网友:
确实很蛋疼 不解等高手

网友:
把CPU供电电容换一下

网友:
顶一下。盼望解决后公布答案。

网友A:
你这个也是集显的吧,我这两天碰到了一个天逸200,也是这样的情况,开始时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今天测电压正常,但是电流就是停留在0.8A不动了。
也还在研究,你若修复的话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
有进展没?

网友:
什么情况恩最后

网友:
楼主我等答案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也是集显的吧,我这两天碰到了一个天逸200,也是这样的情况,开始时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今天 ...

我的是独显的当电流在0.8A左右时,是没读BIOS,过十几分钟就能亮机,现在还没搞好

网友:
cpu座子没问题吧,等10几分钟机器应该很热了。

网友:
加焊HM65试试

网友:
遇到过一个掉电的  是开关排线的问题

网友:
机器没跑码,按照不跑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