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已使用自行设计的电脑双电源供电电路,只需要几个零件而且随手可得

楼主(2013-10-15):
双电源供电的用处想必大家都明白先上图,有图有真相

电路原理图如下:

主电源为主板提供待机电压,按下电源按钮主机开机主电源工作,为相关电路供电,当供电正常后主电源发出PG信号,一路经D1给三极管Q1集电级供电,另一路经D2,R1给Q2提供基极电流,Q2导通,拉低副电源的PS-ON,使副电源开始工作,当副电源供电正常后输出PG信号,经R3给Q1基级提供电流,Q1导通.Q1导通后主电源的PG高电平约5V经过D1,Q1的CE极,R2分压得到约4.3V左右的电压给主板提供PG信号,主板开机.

此电路的特点是:电路简单工作稳定(所有零件都可以从坏电源中拆机得到);当主副电源中任一电源出现问题,主板都不会开机.在工作过程中当主副电源中任一电源被关断市电或是出现故障都会像单电源一样立即向主板发出低电平的PG信号,让主板提前做好关闭设备的准备.即网上所谓的双电源同步问题得到了解决.

网友(点评):
晕死要搞得这么复杂化吗?比如你的主电源接主板,外设硬盘之类接副电源,只需把主电源跟副电源的绿线短接在一起,地线短接在一起。再插到主板上面。就行了。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吗

网友:
太牛B了      奇人在民间啊

网友:
想法很好,改天有时间了我也搞个看看

网友A:
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里的1+1并不等于2两个电源的输出电压是有差别的会影响两个电源的反馈

网友:
有创意   适合没事做时   搞来耍耍

网友:
从效率和稳定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意义不大。

网友:
意义不大,还不及一个长城电源。还占空间。

网友(点评):
只是旧物利用,没必要去花钱买个400多w电源

网友:
浪费了一个电源

网友:
其实我还没看懂为什么要加个电源组双电源,楼主的电脑貌似功耗不大

网友:
我这电脑功耗就是因为大所以才搞个双电源,旧物利用. 三块硬盘75W一张监控卡有20多W 显卡蓝定石5770满载时有150W左右 CPU 80W还有主板与机箱散热风扇功耗

网友(点评):
用个功率计测量一下,你这配置平时使用总功耗不会超过15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里的1+1并不等于2两个电源的输出电压是有差别的会影响两个电源的反馈

因为是分组供电所以不存在跟淘宝网上所卖的双电源转接线一样的两电源反馈问题(是直接两只电源并在一起用).这个电路是为了解决两只电源分组供电时PG信号与PS-ON信号同步问题 所以不存在一个电源的输出电压反馈影响到另一个电源的情况.    除非你主板供电的24PIN与4PIN一个接一只电源.

网友:
用处不大,也没这么复杂化,实在要这么大功率,找一个好的电源来修一下是最好的。

网友:
柱主把主板等硬件都变成双的,岂不保险性更高吗????

网友:
楼主绝对是对DIY电路的狂热爱好者.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高手吗》??

网友:
有点麻烦,不如直接将副电源短接PS-ON,主电源内接一只继电器控制副电源通断电,这样更加的简单,主电源接主板,副电源接外设。一个功率小的电源接功率大的主板就没有多少的功率余量了接多个外设以后就会不稳定,   我没有图,但是我做过,还是很好用的!

补充内容 (2013-10-31 12:26):
我的这个双电源设计在我的电脑上用了1年多,从来就没才出现过问题,电脑的硬件检测呢不是先于硬盘等的这些外设的,PG同步信号只能说是针对主板设计的,难道硬盘上还有PG同步信号端?

网友(点评):
PG信号的同步问题呢,你这么估计硬盘用不了多久就全是坏道了

网友:
晕死要搞得这么复杂化吗?比如你的主电源接主板,外设硬盘之类接副电源,只需把主电源跟副电源的绿线短接在一起,地线短接在一起。再插到主板上面。就行了。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吗?

网友:
呵呵 楼主什么神机呀 需要两个电源,搞什么冗余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