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coms设置报错 大神进

楼主(2013-10-15):
昨天自己修显卡的一块板子原先的板子坏。了换了个 华硕的板子 本来用的好好的 结果这一次 提示 CPU风扇报错 我CUP风扇原先用的是2根线没接控制 我就又找了个3口的风扇插头把那个线 又接上去了 从先开机 结果就提示 COMS 设置报错    然后就死机了   心想 放电应该可以解决的 结果是悲剧的  考虑刷bois吧  刷了一个 不亮机   换个 BOIS块 接着刷 问题依旧 报错死机   刷了2次 问题都没解决 想不通了  难道要搞桥吗    搞了好不好不说我得知道 为什么啊   求指教   我裸板点的什么的  BOIS 什么都进不去 U盘引导进PE 也不行  求大神给点 思路   最好详细点  不要说直接干桥  《要说明原因的额》

网友:
是不是你的思路有问题 u盘引导进不去PE 大多数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挂硬盘呢,我碰过一次,开机有显示,几秒后就没了,拆掉硬盘就OK了

网友A:
BIOS是在官网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是在官网下的吗??

是 啊   刷了两次  B
IOS块 也换了

网友:
真心求看过的 大神指教下 白天看不到只能晚上回复了  我自己 考虑是桥的 原因但是不能解释 为什么

网友:
查下bios边有个822的排阻

网友:
你把电放了后,试试有何变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