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掉电求助

楼主(2013-10-15):
本人刚开始学修本本,菜鸟一个,希望高手指点。联想V460开机0.08掉电,拆机测试。哎二修的机子,ec的BIOS被上一个维修的换了,换了个大芯片的,其他的没有动的,找的bios芯片杀好,开机了上电1.4-1.3-1.28不动了,应该是过了内存吧,默默北桥烫手,果断换上,上电1.27-1.35-1.48掉电求助中?

网友:
这机器掉电有通病,CPU供电的上管坏了,铁皮的那种,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