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AMD主板不认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13-10-15):
HP DV6000 AMD 6150北桥不认无线网卡..拆出主板..检查无线网卡外观无损坏...也插好了..但就是系统里面认不到无线网卡.更换无线网卡也没用.最后查到是北桥问题,加焊下北桥..进系统再测试,发现已经认到无线网卡..弄好...

网友:
遇见过很多很多。。

网友:
还好你加焊好了呵呵,不然搞死

网友:
我郁闷,你看看AMD的方框图也知道呀,,无线网卡本来就挂在北桥上,,加焊北桥能好一点也不稀奇

网友:
呵呵,我显得就业余了啊,是我的话肯定是会搞南桥,原来AMD的无线网卡归北桥管啊

网友:
呵呵呵呵 只能加焊 而且桥很贵

网友:
我加焊一下认不到无线网卡了

网友:
有很多AMD 机器  挑网卡的  不是同型号一样的网卡装上去没用的

网友:
如果是三桥合一的就焊桥吧

网友:
有台DV9000 也是认不到无线网卡,一直插的USB无线网卡 ,先用着

网友:
跟北桥有关系么?

网友:
PCI-E的是挂在北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