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3-10-15):
碰到一个板子内存无供电、跑线到管理芯片、EN无开启、跑不下去了、没有思路了、到底是南桥开启的还是IO拉低绿线后开启的、应该怎样维修

网友:
天知道板子在你手上你不找图纸也不说是什么板子什么型号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
跑线要有耐心 这边跑不通 换别处跑

网友:
内存没有供电 ,大多数都是有自己的工作芯片 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一般情况 板卡上PWM供电脚多 场馆 电感 PWM控制芯片是一个整体 ,熟练了就行了

网友:
南桥开启的~·一般换芯片吧

网友:
给个板的型号和芯片型号呗,一起研究下

网友:
查下芯片的pdf,一般修电脑的都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