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屏供电

楼主(2013-10-15):
+LCDVDD是+3VS通过Q3导通产生的,可是Q1起的是什么作用呀,GM_ENVDD和VGA_ENVDD又是没有的,图纸上是这么标记的,+5VALW给Q2的2脚一个高电平会把+LCDVDD拉低吗,这个模块有点乱,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你想复杂了 。 R2  R3 那里是,分独显和集显。 肯定有的。Q1就是 复杂拉低Q3G  产生屏供电

网友:
原来,R2 R3是存在的,因为没有实物,就单纯的没事看看电路图,谢谢高手提点

网友A:
Q1导通,拉低Q2 Q3G级,Q2是N管截止,Q3是P管导通,就产生屏供电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导通,拉低Q2 Q3G级,Q2是N管截止,Q3是P管导通,就产生屏供电了啊。

只要是我一开始误以为R2和R3是不存在的,原来是我想错了

网友C:
要想产生屏的供电,Q3须导通,Q2须截止,Q3为P沟道的MOS管,Q2为N沟道MOS管。所以就须要它们的G极为低电平才行。要想得到这个低电平又须要Q1导通如地将这个电压拉低,Q1为N沟道的三极管。要想导通须G极为高电平,所以Q1 G极的GM_ENVDD和VGA_ENVDD二个信号须有一个为高电平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想产生屏的供电,Q3须导通,Q2须截止,Q3为P沟道的MOS管,Q2为N沟道MOS管。所以就须要它们的G极为低电平才 ...

谢谢哥们帮忙分析

网友:
楼主是没有注意看管是属于什么型的吧。注意的话是很容易分析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我一开始误以为R2和R3是不存在的,原来是我想错了

元件名称前面打@ *才是没用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件名称前面打@ *才是没用料吧。

嗯,这回注意了,平四看到@ *我都会很快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