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行笔记本换外设的,报一律改修板

楼主(2013-10-15):
今天接一台E40笔记本,客户描述故障玩时间长了掉电,重启蓝屏,再开就开不开。应该是散热问题,开机鲁大师打压,CPU温度65-79-81-85-80不到一分钟,拆开后盖开机打压,用手触摸cpu散热片烫手,再摸出风口温度不是很高。和客户说散热片坏,报价200换上试机,温度50多度,客户刚要给钱,就掏出手机打开淘宝一搜60,嫌太贵不换了,降到150都不换,客户只给90元,钱没挣到还惹一肚子气,提醒各位同行,这种故障就报主办坏

网友:
想开点了,就当买个教训
下次就会。。。,你懂的

网友:
我遇到过,处理结果是改装一个上去,给客户说散热不好桥虚焊要死机,搞不好要换桥的哟

网友:
通常都说桥坏

网友:
真是的,客户就不想咱们压的货啥时候出去,有的都成垃圾了,给分析问题,又给修,人工不要钱啊,这样的客户咒死他

网友:
唉,遇到这样的客户好倒霉的

网友:
哎,现在维修难做的,你说不报主板坏还能怎么样啊,我这今天来个修dV2000的还带着631的显卡你们说现在还怎么做维修啊,